自制十字小滑台 。。(已完结)有图纸 有实物 7月16日更新

楼主(2011-04-16):
我的小钻差不多弄好了 下面就要弄个滑台了 看了看市面上的好的滑台    价格不菲呀     呵呵

对于这身无分文的学生而且有便利加工条件的我   来说没有比自己做更好的方法了

所以我就自学了 UG     然后画了画图  尽量做到简洁 方便加工嘛  嘿嘿

大家看看 提提意见 然后就要送去线切割了(便利条件呦 )
托板 规格 170X80 上板高25 下板高20       60度燕尾     中拖板    80X80    高35
三个M4孔 定位镶条

有几个难点 想请教大家

1.想用材质为45号钢  170mm 厚的可以进行线切割么?
   另外托板还有还需要淬火么?(我这淬火也很方便呢 )

2.丝杠的选择。我画图的中间放丝杠处规格15X10矩形,因为不知道市面上有哪种丝杠能配上 , 还有固定螺母固定丝杠的两侧的板,是不是都要画图呢?   有没有现成的呀?

3.我不知道 线切割快走丝 能否满足精度要求呀?

4.我设计的这个 刚性怎么样?能否正常使用么?

先谢谢大家了 等所有都解决了 我会去加工  到时会出传上来 与大家一起共享   呵呵

上托板 180X80X25(长 宽 高)   60度燕尾  有T槽 顶槽宽5    底槽宽10  槽高6

这两个是最新修改的 因为担心中间刚度不够 呢   呵呵

中拖板 配合移动 规格80X80X35 (长 宽 高) 各3个M4螺纹孔用于固定镶条 中间固定螺母孔没有打 因为不知道哪种合适

下托板 规格同上托板 打算在导轨上钻孔 固定在台钻上

镶条

大家多多指教  欢迎拍砖 呦

楼主:
本人菜的很 所以我才把我的破烂图纸发上来 让各位高手 指点指点 这样才能有所进步嘛:loveliness:

网友A:
提两个小建议:

1、上拖板槽开在中间,强度是否降低? 开两个如何?
2、中拖板直边稍厚一些可能强度更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两侧开槽比较好点

网友:
自己用不上,还可以卖钱

网友B:
从开始你就错了,你应该根据丝杠什么的尺寸来设计槽,然后根据槽来设计工作台,你倒过来那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开始你就错了,你应该根据丝杠什么的尺寸来设计槽,然后根据槽来设计工作台,你倒过来那咋弄

感觉问题不大 图纸可以再改嘛  嘿嘿

网友:
同意板凳的意见。另外既然是自己做,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材料能用厚重些的,就用厚重些。

网友C:
标题不用长,只要JJ够长就保证多人来看 做长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不用长,只要JJ够长就保证多人来看 做长点吧!

哈哈  用不着 太长 本来就是小机上用的 想做的好一点儿 有个这个 小铣 小车  小磨  就全都有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首先考虑整体布局,不能做一块算一块。先参考成品、整体思考一个月再说。

画图很容易。整体设计不容易。

你要知道,我们这里模具厂里三维造型师工资5000,而模具师是10000。造型师是给模具师干活的。

求叶工 指点 我这哪里做的不好 呢? 我不信奉越大越好的 以小巧使用最好 我也不做大件 这样就足够了 这个图 就是参考了一个立式铣的弄得   我的虽说加工不花钱 但弄得麻烦也不好 尽量简洁 线切割一刀完事 丝杠最好有配 配不上就自己画图 让他们加工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两个小建议:

1、上拖板槽开在中间,强度是否降低? 开两个如何?
2、中拖板直边稍厚一些可能强度更好?

谢谢 您   您的意见很好  我的中拖板直边厚6mm 因为那个镶条也有厚度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应该够了吧  :loveliness: 我会做修改滴!!!

楼主:
最新更改  根据高人的意见 改成两个T型槽了 上托板由原来20mm加厚到25mm (燕尾高10mm)大家看看哦

欢迎拍砖

网友E:
楼主加工条件得天独厚的说...........
板凳兄弟说的有道理,上下两个槽不能都开在中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工条件得天独厚的说...........
板凳兄弟说的有道理,上下两个槽不能都开在中间吧。

谢谢前辈    已做修改  您给看看

网友F:
楼主这种燕尾槽的镶槽的做法有理论或实践上的根据吗?我没见过这种设计哦。一般的塞铁由于有燕尾槽的60度反压,可以牢靠的把燕尾槽上面的部分抓牢。
楼主这种设计如果你要搬动的时候估计只能搬动最下面的拖板底了,因为上面部分只能只能承受向下的压力,如果向上的话,燕尾槽就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种燕尾槽的镶槽的做法有理论或实践上的根据吗?我没见过这种设计哦。一般的塞铁由于有燕尾槽的60度反压,可以牢靠的把燕尾槽上面的部分抓牢。
楼主这种设计如果你要搬动的时候估计只能搬动最下面的拖板底了, ...

这个问题我也犹豫过 因为我参考的那个图上也是这样设计的    中拖板上有3个M4的孔 用来固定镶条 和中拖板 镶条上也有孔的 应该可以把

网友:
慢走丝的精度够用……快走丝其实是国内技术和成本原因搞出来的东西……
LZ有条件上平面磨来一刀吧

另外不知道方便多做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