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SUPER的14个通道都是比例通道吗?

楼主(2011-04-16):
T8FG SUPER 一下子变成14通道了,让10C很没面子.
14个通道都是比例通道吗?

网友A:
显然不是,要是都是比例通道,那不是让14mz很没面子?

网友B:
很多是开关

网友C:
12個proportional
2個 switched

网友D:
除了2个数字通道,12个都是比例通道。前提是你的控的开关全是旋钮式电位器。

网友E:
12 个比例通道,2个开关通道

网友F:
用的了那么多么?

网友G:
并不是用不用得了那么多!!
城市用车1.2L-1.6是比较实用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要买1.8以上的呢!!!!

网友H:
好像必须用S_BUS接口舵机等外设,14通的没有适合的接收机。

网友I:
还是看不太懂~~

网友J(2011-05-30):
呵呵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