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的亚拓700NLE无副翼+Mikado VBar 5.1PRO定速教程

楼主(2011-04-16):
5.1PRO的定速算是个新功能吧,既然有就得充分利用一下,先上点图

激活定速功能,因为是装在亚拓700NLE FBL上,选油机模式(Nitro),修改默认通道分配如下:
接收机油门信号送入AUX,油门舵机选择插Channel 4,转速感应器插右边下方

实际连接图(转速感应头俺用的是自己改的亚拓传感器)

油门舵机插CH4,接收机的油门信号插AUX输入

接收机实际输出5个信号送到VBar控制器(副翼,升降,螺距,尾舵,油门,最里面那个通道俺用来遥控点火的)

物理连接很简单,接下去还要配合软件设置油门舵机行程,最高转速,齿比(700改M1大齿后齿比为8.21:1),激活熄火降落救机选项

航线模式油门曲线设置成这样,具体%多少根据实际调整,不要盲目抄数字,呵呵

俺的机机85%正好对应1401转/每分钟,实际悬停飞起来的时候感受到速度确实恒定的不错

3D的油门曲线就更简单了,俺的是98%,对应转速是1878转/分钟,实际飞行虽然没有拿蓝牙连接观测,但是手感跟的很好,相当满意

设置虽然很简单,好像还有几个调整细节没来得及详细说明,让俺想想该怎么表达,呵呵 ,有问题跟帖就是,不用单独PM俺

另外,VBar固件和软件都又升级了,最新是5.1.8PRO了:loveliness:

网友:
顶一个帮主的,哈哈

楼主:
设置VBar 5.1 RPO定速,有几个重点必须明确:

1,因为VBar硬件设计局限,输入通道不够用,常规的定速器都有接收机送入油门信号和定速感度(转速)信号,VBar只有1个多余的AUX可以作为信号输入,因此引入了一个合用信号的概念,如图所示:

利用油门通道-100到0作为普通油门曲线,0到+100作为定速感度(转速)信号(我们常说的0-50%和50%-100%,当然实际上并不是准确的50%,俺只是举例说明)
这一点在使用单线接收机、JR/Spektrum卫星接收、Futaba S.Bus接收机的时候得到解决,VBar主控器可以通过通道分配分别获得油门信号和定速转速(感度)通道的信号,设置起来就简单明了多了

2,首先要根据第一个图的AUX input右边柱状条来校准遥控器对VBar的控制行程,这个只要设置遥控器油门通道的EPA即可(数字仅作参考,请勿照抄,一定要根据实际调整)

以俺的控为例:最高油门位置调整为95%正好对应柱状条+100,请注意的是-100的位置是最低油门+拨住熄火开关(不是油门锁定开关),俺的控调整到93%柱状条为-100,就算校准正确

3,VBar的定速传感器输入信号口上,供电为+3.3v,请务必确认你的定速感应器可以正常工作,转动磁铁后能在VBar主界面上看到当前转速(俺用自己改造的亚拓定速传感器测试OK)

4,油门舵机可以插在CH4,也可以选择默认的定速传感器插头上方,看你的排线方便就可以了

5,第5个图,进行油门舵机行程设置的时候,请点On,将螺距曲线恢复成斜45度直线后,将遥控器油门杆拉到最下面和推到最上面分别调整滑块设定油门舵机的怠速和最大油门位置,如果油门舵机反向运动,请选钩反向即可,设置完油门舵机行程后点Off关闭设置

6,齿比设置没什么特别要讲的,最大转速是大桨的最大转速,齿比可以从说明书上获得,700改M1大齿后齿比是8.21:1,老款0.7模大齿是8.20:1

7,需要定速的转速利用油门曲线的百分比调整即可,有个小技巧就是把油门杆推到最高位置,然后调整最高位置的油门曲线点,看VBar设置主界面上Requested的变化即可,拿支笔拿张纸,把控上油门曲线80%-100%对应的转速抄下来就可以在外场想设多少转速就设多少转速了,呵呵

8,很重要的一点差点忘记了,记得都设置好后,在失控保护菜单里设定怠速点或者熄火点的油门位置,确保失控后接收机输出最小油门或者自动熄火,在正式去外场飞行前也要测试一下把遥控器关闭,看油门舵机是否立刻关闭油门。关于失控保护VBar有一个重大缺点是:如果接收机油门通道到VBar的线断开的话,VBar自己不会送出失控保护信号,油门舵机将停留在最后工作的位置(如果一直是最大油门那就比较恐怖啦,呵呵),所以请务必小心选择质量好的舵机延长线来连接接收机和VBar,并且确保插入可靠

思绪较乱,啰嗦了一大堆,暂时就想到这些,有别的想法补充再修改帖子,也欢迎各位模友指正

楼主:
最后上几张机载设备的图片,一片蓝色。。。呵呵,线还没来得及整理

网友:
千帮这么晚还不睡觉啊,顶一下~~

网友:
千红了得

网友A:
这个定速 油机和电机都能用么
以后有没有可能MINI VBAR也支持定速?

网友:
好文章,收藏慢慢看

网友:
没用过 可是谢谢你模拟器的帮助我顶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
这个好啊!   顶          另请问 有电直的教程吗?

网友:
嗯,这个要收藏,必须滴。。。。。。

网友:
这不是我的飞机么 顶一个

网友:
 写的详尽!GOOD

网友:
还没回答我的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速 油机和电机都能用么
以后有没有可能MINI VBAR也支持定速?

油电都可以,但不保证所有的电机都可以设置定速
Mini V8输入输出端口更不够用,不是不可以支持定速,而是要写多个不同版本的固件,要看官方做不做了

网友:
难的的技术贴
顶起

网友:
亚拓的定速传感器怎么改造呀 千红大大

楼主:
参见俺的701教程

网友:
不懂!  很壮观!  很提神!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1-06-14):
回复 楼主:

  学习了,谢谢千红

网友:
千红的速度就是快!

网友B(2011-07-15):
你可以直接买FUTABA的定速探头, ,回来插上就能用

网友:
千红大哥,问点问题

我用的是大VBAR,弄成了 5。1。8PRO,现在用的是 FUTABA的定速探头,油门舵机等都已接好,能正确测到转速
接收机用的是 6208SB,接收机  用的 SBUS总线接的VBAR,控是T8FG

现在不明白的就是下面图片中 黑框和红框两个框的输入  分别  管的是什么

下面那个红色的框里的数据 ,我试了一下,改变这个通道的数据, VBAR主界面 上 要求的 转速 会变,我想这个是不是输入的是不是就是定速后的转速值,上面那个黑框中 就完全不知道输入是用作什么的了

楼主:
呵呵,是翻译上让人误解了,其实很简单:

黑色是告诉VBar油门行程范围,红色是送到VBar的定速感度信号(就是你要设定多少转速)

按Futaba标准来说,3通道就是油门通道,7通道就是定速RPM通道,因为用SBUS输入VBar,所以这2个信号就可以正确送给VBar使用,而普通接收机因为VBar输入端口有限则只能选择其中的油门信号,因此有了帖子里说的油门通道复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买FUTABA的定速探头, ,回来插上就能用

呵呵,俺自己做个探头只要几元钱且非常可靠,买个Futaba探头起码99元,而且Futaba探头有致命伤,低温下工作严重不靠谱,等冬天你就知道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怎么做?上个方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上个方法?如何?

请学会搜索,俺发的东东都在论坛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246&highlight=%C7%A7%BA%EC

网友D(2011-08-18):
千红,你好,请教一下,请问,主界面里(如你的第七张图上),定速曲线有什么作用呢?

针对油机定速功能,其他基本上看明白了,但是没提到这个油门曲线的设置,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红,你好,请教一下,请问,主界面里(如你的第七张图上),定速曲线有什么作用呢?

针对油机定速功能,其他基本上看明白了,但是没提到这个油门曲线的设置,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谢谢 !

嗯,因为定速后,油门信号已归V8接管,常规的定速器如果定速感应突然失效,本来应该是由控的V型曲线接管飞行,但是用V8后油门由V8管,所以一旦定速感应失效后,就跑V8的内置V型油门曲线,是一个备用方案,呵呵

网友(2011-10-26):
千红 请教问题

我的是5.0exp 我开始插vbar 烧了条线 我想好像是ch4 插上有电 我想试试信号 可是好像5.0没办法控制ch4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是5.0exp 我开始插vbar 烧了条线 我想好像是ch4 插上有电 我想试试信号 可是好像5.0没办法控制ch4啊

网友(2011-12-21):
有没有3GX+定速器的教程啊?

网友(2012-10-10):
千红兄  兄弟我以前一直飞亚拓600N有副翼的 现在想飞无副翼的买了一架雷虎X50 无副翼版 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三轴陀螺仪,VBAR、SK、MB这三种常用的陀螺不知道如何选择是否可以给兄弟指点一二。还有VBAR 有好多版本不知道要如何选择。

网友:
千红兄 我看了你的VBAR 的帖子 按你帖子上说的意思是 VBAR接上卫星后 可以不用接收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的意思是定速只可用在电机上 ,但你说的是 油机也可以用。兄弟我最近刚入手了黑VBAR 5.3的快速版不 控是JR的DSX9,定速是亚拓的600  要用在雷虎X50油动鸡鸡上,不知道我如果只用卫星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VBAR来让亚拓的定速正常的工作起来、还有我的电子点火器是否也可以用控来控制点火吗?请赐教兄弟一二 在此感谢不尽  请加我的QQ 50877985

楼主:
定速显然不能直接用,或者你用独立接收机,或者你花钱升级到PRO

二合一可以继续用

网友E(2012-12-17):
千紅大您好!!

不知您比較建議用combine mode還是2 channel mode 呢?不知這兩種的差異為何?
還有就是能否說明它gov第二頁裡的油門高低點行程要如何設置?是否校正前要將油門的微調(TRIM)都要往下調到最低呢?

感謝

网友F(2023-05-15):
千红大佬还在吗?请问定速信号和油门的搭配应该是怎样的?我设置定速信号后软件上显示的数值如果是转速的话,那油门曲线还会影响转速吗?例如我定速信号设置到1900转,油门曲线我设置60--50--60,这时实际转速能达到1900转吗?再例如我定速信号设置到软件上显示1500转,油门曲线设置90--100--90,这时实际的转速是按哪个来的?

网友F:
因为调机的时候我设置完定速信号,软件界面上的显示似乎影响不到油门舵机,而油门曲线的设置会直接改变油门舵机的位置,因此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红大佬还在吗?请问定速信号和油门的搭配应该是怎样的?我设置定速信号后软件上显示的数值如果是转速的话 ...

好久没关注自己发的帖子了,论坛经常修改图库服务器地址导致帖子图片缺失,刚刚重新手动修复了帖子的图片链接
太久没玩这个啦,回想了一下vbar的设置,如果开定速的话,还是应该以软件中看到的转速值为预设定的定速转速,如果你的油门曲线发生变化(不是一条水平直线的话),给的值会导致预设转速的变化,也就不能定速了

你设置的油门曲线数值并不是随意设定的,某个数值只能对应一个准确的预设转速,你需要保持定速,那油门曲线必然是一条某个数值的水平直线

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是否容易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调机的时候我设置完定速信号,软件界面上的显示似乎影响不到油门舵机,而油门曲线的设置会直接改变油门 ...

对的,这是正常现象,油门舵机已完全归Vbar自动管理,不受遥控器直接控制,你给的油门曲线(直线)就是告诉Vbar让它保持在什么转速,Vbar会通过PID算法自动控制油门舵机恒定大桨转速

只有在第五图上做油门舵机行程校准的时候,点上On后,才是归遥控器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紅大您好!!

不知您比較建議用combine mode還是2 channel mode 呢?不知這兩種的差異為何?

不好意思,太久没关注论坛啦

如果有条件当然是选2 channel mode了呀,combine是因为vbar的物理输入通道不够而想出来的简单解决办法,功能是一样的,但用两个通道一个好处可以提高可靠性(油门通道和定速设置通道分离),再一个也可以提高转速设定分辨率(单通道的设定行程只有50-100,双通道的设定行程有0-100),可以理解吗?

GOV第二页的油门舵机行程,点On之后进行设置,此时油门舵机完全归遥控器控制,分别调整遥控器的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和最高位置两端的End Point数值即可(不同的遥控器有不同的菜单名称,Futaba里叫End Point,设定Travel值,不要动LIMIT值,不是Subtrim和Trim功能),除遥控器油门摇杆外,还需要配合Thro Cut(油门熄火)功能开关一起设定,具体见本帖4楼第二点

这个油门舵机行程设定的目标是确保油门摇杆最高位置时油门全开,油门摇杆最低位置+熄火开关打开时油门全关,油门摇杆最低位置可能还需要在实际飞行时微调修正,确保启动后怠速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太久没关注论坛啦

如果有条件当然是选2 channel mode了呀,combine是因为vbar的物理输入通 ...

大神 回归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关注自己发的帖子了,论坛经常修改图库服务器地址导致帖子图片缺失,刚刚重新手动修复了帖子的图片 ...

千红大佬牛逼,为大佬点赞

网友(2023-12-21):
没想到啊,十多年前的帖子,现在依然还要用,到底是我退步了,还是这些年飞机没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