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DS95新春套 行程不一致 (已經解決,控的問題)

楼主(2011-04-16):
有办法解决没还是
舵机
本身有问题啊....

网友A:
你用啥知道的,行程不一致?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了一个就行了
寄回厂家,马上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檢測方法如下:
用同一CH 量測, 若角度在3度內..屬正常..
先將控內設值歸零,,,也是不錯的方式

楼主:
可以了..控的问题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事,, 改天您也可以協助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