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搜不到星

楼主(2011-04-16):
固件都升级到最新版本,GPS固件也升级了,通电后GPS红灯一直再闪(最长时间试了大约15分钟),无果,所处地域比较开阔,汽车的GPS能搜到7颗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GPS有问题?

网友:
调整下gps天线的位置。

请问您当前gps天线安装在什么地方?

楼主:
没带头罩,安装在机身上板上,没有任何遮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带头罩,安装在机身上板上,没有任何遮挡。

换到电机臂上,或者别的位置,看看情况。

楼主:
好的,换到电机臂上再试试看!

网友A:
建议直接堆叠到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堆叠到最高

Neo,你的试了吗?

网友:
gps 我还怀疑有点其他设计问题,星历保持的电池小了? 感觉应该1-2天都不是问题。

网友:
我也是gps搜不到卫星

网友:
正在上传相关教学视频!

网友A:
从最后一次收星地点 到另一个城市 会导致收星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要降低这个时间必须cpu 发指令清除原来星历。
xaircraft 应该没有这样的设计,所以第一次到当地收星需要更多的ti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最后一次收星地点 到另一个城市 会导致收星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要降低这个时间必须cpu 发指令清除原来星历。
xaircraft 应该没有这样的设计,所以第一次到当地收星需要更多的time。

备份电池(其实是一个长得像电池的电容)由于体积约束,充满电(10分钟左右充满)只能保持5小时左右的星历。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啦。

网友A:
保持5小时左右的星历  有点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5小时左右的星历  有点少了

只能按天算了。一天飞行肯定是没问题的。

晚上睡一觉,第二天第一次找卫星,又需要重新下 载星历。

网友:
我在小区里玩了十多分钟,GPS红灯也是一直闪,功耗还挺大,摸上去能感觉到温度

网友:
相关问题,我放在这里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106

请大家跟进

楼主:
今天在郊外试飞,搜星顺利。第一次搜星用了3分多钟,第二次几十秒钟。(注:昨天是在小区的开阔地搜的星,楼与楼之间40多米距离,而且是6层楼)

网友:
我装在X450,一直没有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