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PWM 20A ESC能通过简单改装支持锂电5S么?

楼主(2011-04-16):
目前最高支持18V
5S一般是18.5V 最高21V
能通过简单改装支持锂电5S么?

网友A:
估计稳压管顶不住。

网友B:
换耐压高的场效应管,使用ubec给飞控供电~

网友A:
和负责相关技术的同事沟通了一下,有办法:
1:去掉7805,换成UBEC 5v供电
2:把电调上那个大电容换成耐压35v的。
这样就支持5s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