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600D问题

楼主(2011-04-16):
以下是XT2.01上显示,怎么调呢(我用的控是天地飞6A2.4)

网友:
 你的控好像用的直机模式了,你要把控设置成固定翼模式,不能开混控

楼主:
是不是要把那几根绿柱调成一样高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把那几根绿柱调成一样高才行呢?

油门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