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L液晶三通控突然失灵

楼主(2011-04-16):
PS:1、AXIAL原装控是2.4G的
         2、HL液晶控也改成国产2.4G了

进入正题!

今天改AXIAL原装控改成锂电

为了参考电池盒的拆解

拿出了以前改过的HL液晶三通控

该控之前正常服役

刚才我也有开机过,能正常使用

都改完之后,我想试试能不能用AXIAL原装控来控制HL大脚(都是2.4G)

最终发现失败

然后打开HL液晶控

我的小乖乖

电源灯是亮了

但是液晶屏不亮

也没办法控制大脚了

有没有高手在呀?

帮个忙~~~

谢啦!

楼主:
如果拆控检查的话,有需要检测哪几个地方?

我手里只有万用表

楼主:
呃。。。。。

没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这个。。。看图不好说。。要检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图不好说。。要检测才行

原来用来升级的2.4G套装,有一个型号为KA7805的稳压三极管(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我在怀疑是否这个被击穿或者坏掉了

我该怎么样用万用表测试这个电子元件呢?

网友:
7805是用来5V线性稳压的。控上一般是12V进,5V出。把7805字样面朝你自己,左手1脚是12V输入,中间是GND,右边是5V出。这玩意简单易用,但是12V降5V的损耗很大,要知道7V的压降都在7805的散热片上了。这玩意的三条线是不是被你改过了?图上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改过,那是送过来的时候本来就这样。

现在怀疑是不是有电容或者新片被击穿

因为原来一直正常使用的控电是最高满压11.1V的锂电

今天使用了一下的是最高满压12.6V的锂电

悲剧,相当的悲剧!

网友:
3S锂电充满就是12.6V~~

网友:
可能是7805坏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7805没坏,测过了。输入电压11.**V

输出电压4.98V

楼主:
承蒙各位关怀厚爱,HL控修好了!

楼主:
在此特别感谢 魑魅晴儿 的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