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duo升级2.4固件有成功的吗?我的提示 Found not targ ...
610duo升级2.4固件有成功的吗?我的提示 Found not target device 无法升级?

楼主(2011-04-16):
从1.0升到2.3都没有问题,2.4换升级程序了就不行了。请升过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没人升过吗?

网友A:
仔细看看终端画面出现的文字
画面有出现 等待设备重启
底下有倒数的进度条
在进度条跑完前 重启充电器
如果超过倒数时间
就会报找不到设备

网友:
哦,谢谢答复升级成功了,是在走进度条的时候开充电器才行。但新问题出来了,成功升级2.4版但EOS CONTROL&SUITE分析控制的这个软件不能用了,找不到充电器了。请老大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