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FT09和WFT09II该选谁?

楼主(2011-04-16):
准备入个控,不知该选WFT09还是WFT09II,二代是个内置高频

一代还可以上FPV ,是否意味着一代更实用,

另外一代怎么会有两个外观的并非S,是怎么回事,我想要没有天地飞

字样的,如图一

网友A:
一代可以换高频头,如72MHZ,二代固定为2.4G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可以换高频头,如72MHZ,二代固定为2.4G高频头

如图的 两个式样,同是1代,LS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
第一个是不是样机啊

网友B:
WFT09有4个型号,WFT09,WFT09S,WFT09II,WFT09IIS
带II的是二代,只有2.4G的,天线是橡胶的。
带S的是超级版,是4096位的。价格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FT09有4个型号,WFT09,WFT09S,WFT09II,WFT09IIS
带II的是二代,只有2.4G的,天线是橡胶的。
带S的是超级版,是4096位的。价格都不一样。

LS,谢谢你的解答,不过我说的是图上一代的两个外观,同为普通版一代

网友C:
我也在纠结,不过潜水久了就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还是用进口控稍微好点。粪青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纠结,不过潜水久了就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还是用进口控稍微好点。粪青勿拍砖

是你你觉得你会用,JR,9x2还是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