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G无法飞3D,求解。

楼主(2011-04-16):
飞机是亚托早期的500,、陀螺:亚托3G
电机:冰峰1700
电调:亚托原厂60A
舵机:5245*3(用最多面的遥臂)
尾舵:9257
陀螺:亚托3G

试了几个星期一直调不好,3G里面的方向和各舵机的行程已经调试好,两个感度已经调到很低(如图),飞航线也没问题,高速正飞前进和侧飞都没有问题,但只要一开IDEL,飞机就开始不稳定,只要将飞机上下抽两下,飞机就开始向右侧偏(就像打了副翼一样),而且抄的时候尾也锁不定,有点像抖的感觉。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补充一点。当初3G是用两片飞越的硅胶中间夹着一片铁片贴在飞机上的,但当时情况也一样,现在是直接用一片3M胶贴着的。

照片1

3G用3M胶贴在飞机上

3G用3M胶贴在飞机上

照片1

感度已经调到很少

感度已经调到很少

网友A:
震动是3g传感器的死敌,建议在防震上下些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是3g传感器的死敌,建议在防震上下些功夫

都说震动是3g传感器的死敌,但这都是相对的,而且估计很多人都是听说回来的,这个要看飞机本身调得怎样,我亲眼看过朋友没有任何防震片,直接把3G用扎带扎在飞机上的,一样飞得好好的。

网友B:
对于3G系统普通模式和3D模式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普通模式下飞行正常就证明3G系统是正常的,3D模式只是飞机进入高速状态,3G系统和普通模式一样修正,飞机异常初步判断飞机3D高速下存在问题,检查飞机固件,如主轴,侧板是否螺丝松动等。建议3G感度不要低于十点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3G系统普通模式和3D模式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普通模式下飞行正常就证明3G系统是正常的,3D模式只是飞机进入高速状态,3G系统和普通模式一样修正,飞机异常初步判断飞机3D高速下存在问题,检查飞机固件,如主轴, ...

说得也有道理,但这飞机当初用有副翼时,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网友:
远离尾管座 放到肚子里

网友C:
面板微调要为零,和陀螺仪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微调要为零,和陀螺仪一个道理

你说控上的微调??

网友D:
ALIGN官方网站有设定视频,所有3G都可以照着设定,只是根据你自己需要的螺距来设定自己想要的螺距,我早期飞的时候循环螺距12度,螺距正负13度,性能很好!另外无副翼系统最好都不要调试遥控器的微调,都是通过机械部分调整,检查你目前硬件部分,3G传感器使用原厂一片就OK!外面再用魔术带固定一下,升降和副翼感度28-33之间。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IGN官方网站有设定视频,所有3G都可以照着设定,只是根据你自己需要的螺距来设定自己想要的螺距,我早期飞的时候循环螺距12度,螺距正负13度,性能很好!另外无副翼系统最好都不要调试遥控器的微调,都是通过机械部 ...

其实一直不是很明白循环螺距和螺距的区别,能给个概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控上的微调??

就是遥控器面板上面4个微调的按钮

网友:
震动,微调都有可能,感度在10-11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