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在Win 7 問題

楼主(2011-04-16):
G3.50.060  在 Win 7 問題
RealFlight G3 讀取出現:CRC 錯誤 :檔案C:\Program Files\RealFlightG3\Data\RFV3_2.dck 與安裝程式.cab 檔案中的檔案不相符合,執行安裝程式的媒體可能以損壞,請與您的軟體供應商連絡 ~

Warring
KEError 21070:Failed creating registry entery. Unable to associate.G3X file with ocon.
Key:.g3x
Value:
Data:RealFlightG3_G3X

Waring
KEError 21070:Failed creating registry entery. Unable to associate.KEX:.kex
Value:
Data:RealFlightG3_KEX

我不去裡它 繼續進行 ~
飛鷹 3 帶的 G3.5 也是會出現 那兩個信息  桌面的G3.5 改為 以相容信性 或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 就會出現 填入序號的畫面了 而 那兩個信息 就沒有出現了~

楼主:
RealRace 加入之後 出現信息 Error D3DRNERR_BADDEVICE File:L\Kelib\DirectDraw\DXDirect 3D.cpp Line:848 ~
RealFlight G2 出現 Cannot locate the CD-ROM Please insert the RealFlight G2 CD-ROM, select OK and restart applicatuon ~

楼主:
XTR 出現 Reflex The model HELI\KYOSHO\CALIBA-30\CAMIBA-30.MOD is unavailable.
點選其他的機型 都無法進入 一直出現這信息 ~
解決方式 C:\Program Files\REFLEX >點右滑鼠>內容(R)>相容性>更改為 以相容模式執行這個程式 或以系統管理員的身分執行這個程式 ~
就可以進入 XTR了 ~

楼主:
G4+Emul 3.2 出現 Please run this program from the Administrator account so set up your license. Once the license is set up, you can run it from any account. ~
如果改為 相容性或是以系統管理身分 在開起 Emul 3.2時 出現 -= Twee dongle emulator=- RealFlight could not be loaded, make sure emulator is in the app installation path ?
解決方式  桌面的G4 跟 Emul 3.2改為 以相容性模式 或  以系統管理的身分 完成之後 重新在桌面點一次 就會出現 填入序號的畫面了 ~

网友:
看来电脑的相容性是最痛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