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静态模型改动态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1-04-16):
设想:
这个动力系统通用,船体内预置遥控动力系统空间其中包括接受设备、电调、电源、舵机,下水时装入,静态时取出。安装在小船上重量正好,安装在大船上可以增加电池配重同时可通过并联或串联来实现增加动力或续航能力。考虑到各条船大小对电机的要求因此电机也可以不动。
       请各位模(魔)界老鸟根据本人手头现有设备搭配一套或推荐一套小排量1:150(艇类)、1:200(驱逐、护卫类)、1:350(航母、驱逐、护卫类)的军事现役驱逐、护卫、dao dan艇舰船通用的动力系统。不要求速度(只要不小于比例速度)电调最多同时带4个并联电机(因为本人有条1:350的企业号航母),最少2个并联电机。设备总重量越轻越好。安装在小船上重量正好,安装在大船上可以增加电池配重同时可通过并联或串联来实现增加动力或续航能力。
手头现有设备如下:
1、电机:
   130电机、180电机;(各20个)
2、电源:
   三洋3.7V2600mah 18650顶级大红袍 (锂电)圆柱体、单体共4块、超小体积 3.7V 2600mah 6*30*125mm 长方体、单体聚合物锂电池4块 ;
3、电调:
   飞马60A双向车用有刷电调;
4、遥控设备:
   天地飞6A 72G(附接收机);
5、舵机:
   超微型舵机 3.7g舵机6个、9克舵机1个;

手头现有待改模型如下:
1、1:150(艇类):如解放军驻港部队dao dan护卫艇等4条
2、1:200(驱逐、护卫类):黄石、淮北、大连、哈尔滨、现代等11条
3、1:350(航母、驱逐、护卫类):企业号1条,其他型号若干。

                                                                             向老鸟同志敬礼!
                                                              老鸟很好!很强大!

网友:
样子,不要对电池品牌说三道四,只是发个样子。这个大小适合350的大部分BB,已知喇叭的6条,田宫8条,部分喇叭200的驱逐舰也合适...... 田宫350的大和 喇叭三角350的乔治五世 用厚度1毫米的胶板搭的180电机架 样子,三角的密苏里.
电机,电池,接收机,电调等要玩时花两分钟就可以装上,不玩可以同样花两分钟就可以卸下换装别的船模。置于舵机,个人建议就别换了,现在9克的舵机才十多块一个.......................
以上只是本人对静态船的改造参考,各位玩家勿砖...............................

网友:
图发大了。。。。。。。。。影响到各位请见谅...........

网友:
小喇叭200比例的现代舰

网友:
帮顶一下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