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现在就缺齿轮箱夹板和连接轴了

楼主(2011-04-16):
两个蜗杆减速箱70+30元(改造加大一个电机),两个差速器120元,7个齿轮80元。

网友:
看着很眼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蜗杆减速箱70+30元(改造加大一个电机),两个差速器120元,7个齿轮80元。

考虑下驱动轴附近的空间吧,最多只能装20mm多点的直径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