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60A的尾马达是否可用手机震子代替

楼主(2011-04-16):
260A的尾马达很容易坏啊,原厂还只有尾组,没尾马达,太不合适啊
问一下260A的尾马达是否能用手机震子代替?
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安装时应注意什么?
请老鸟指点

网友A:
原装的是6X14MM的空心杯马达。。。一般在电子配件店有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6825
这个是我改过的7X16的电机+铝尾管。

网友B:
原厂有尾电机 卖的 多搜搜 淘宝 我买过

楼主:
找到了,有尾电机,15元一个,不过好像不是原厂的

楼主:
买司马107的尾马达可以么?
前面的轴截断点
原厂的尾马达怎么样呢?

网友C:
不用買十五塊的, 我已在這店買了兩個試用, 給力! 感覺比厂的還好點(軸短些但不影響), 你可以參考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423386625

网友D:
换空心杯电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啥問題? 重点是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