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100问题

楼主(2011-04-16):
到手发现是左手油门,好改吗?另外我试着飘了下,发现刚推油门时会自动向右打一定角度副翼,达到一定转速后副翼又自动摆平,可以平稳悬停。

网友A:
起飞副翼补偿,Lz不喜欢可以调整油门微调,使这个功能提前关闭

楼主:
谢楼上了,再请问左手怎样调成右手油门?

楼主:
 看了说明书,把左右摇杆总成拆了换下就成。小飞一下,贼得很。

网友A:
十字盘内盘球头有长短之分,可以调整飞机的灵敏度,包括舵机摇臂长短也可以调整飞机灵敏度,LZ可以根据自己手感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