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不转

楼主(2011-04-16):
一架很新的科尔科的LAMA好久没飞了,
电池
刚充电了,今天拿来飞,发现通电后,只有
舵机
可以操作,大桨不动了,这机器也没有油门保护开关呀,不明白了,通电之后没有听到电调鸣声,忘了以前电调叫不叫的。 问一下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大桨不动是不是油门微调没拉到底吧?
这个是有刷马达的吧?有刷马达电调通电当然没有无刷那种自检声啦……

网友B:
油门微调呗

网友C:
通电前,油门和微调都要拉到最低。

楼主:
通电前,油门和微调都要拉到最低了,也没用,,桨还是不转. 通电后,接收机有一个指示灯可以由红变绿.舵机可操控.
就是不转了, 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先把忧闷推到最高 然后 在把油门拉到最底 然后慢慢推油门 基本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不行 你换个 电池试验下 是不是电池电压不够

网友E:
通电后油门微调往上拉,拉到转了,再拉到最低,就OK了·

网友F:
我的lama机就没有让我爽过

网友G:
大桨不动是不是油门微调没拉到底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刚收了个四合一丘V3的回来,第一次试,转得挺好,第二次之后,控都没灵过,一点都动不了,只听到通电舵机自检,大浆一点一点的动,真要命,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