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319DPS接收机的请进

楼主(2011-04-16):
用R319DPS接收机的设置旋钮是如何设置频率的? 我的是72M的。这个接收机是否可以与固定频率高频头匹配?

网友:
两个拨盘各对应一个数字,例如:72.870在频率表上查到是54频左边拨盘旋到5右边拨盘调到4 即可,这个可以和任何PCM制式的FUTABA控匹配~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