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择入门固定翼 望各大侠请指导下小弟

楼主(2011-04-16):
我以前玩过四通的电直  现在想入手固定翼,在淘宝上看了下 塞斯纳 CESSNA-747-1 大家觉得怎么样哦? 还有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是应该自己动手做一架还是买全套的那种固定翼呢? 望各位大侠能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的选择不错

网友B:
LZ  .同是新手。我买的蓝宇747今天刚到。已经装完。明天首飞。

网友C:
算可以吧,如果是我带飞的话,全部都是KT 3D机入门的。

网友D:
楼上藤椅的兄弟,这么快就买回来了,没练模拟就上,小心啊,先老实的练习下模拟吧,别让心爱的JJ为你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选择不错

怎么选择了? 自制还是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同是新手。我买的蓝宇747今天刚到。已经装完。明天首飞。

今天飞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可以吧,如果是我带飞的话,全部都是KT 3D机入门的。

不带遥控接收 一套得多少钱哦?

网友:
先买个刘敏定家J3或者微风,没多少钱练练舵面反应起飞降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今天没飞。风刮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藤椅的兄弟,这么快就买回来了,没练模拟就上,小心啊,先老实的练习下模拟吧,别让心爱的JJ为你受伤

模拟器练了有2个多月了、基本操作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可以吧,如果是我带飞的话,全部都是KT 3D机入门的。

严重支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