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00首次大炸,比较诡异。。。

楼主(2011-04-16):
前几天没控制好,大桨扫了几下光滑地面,原地复 活,只是震动稍大了一点,但飞行还很稳。隔日再飞,初电正常,二电时,jj忽然失控,急速后仰,坠地刹那收油,一个大桨齐根断;十字盘脱落;主板头罩固定臂折;一个球头扣折。起初判断是飞行途中十字盘轴承与主体脱落导致失控,但修机时发现elev舵机没动静,琢磨炸鸡咋会炸掉舵机(多为扫尺,怎会不通电?)?于是拆舵机,竟然发现马达有根线断了,焊接后正常;头罩固定臂以碳纤维片上下粘合固定更结实;十字盘加螺丝胶重新复位,测试飞行正常。
初步判断是飞行途中舵机掉电失控,差点冤枉了gaui。上图纪念,借此提醒相同配置的魔友,警惕蓝剑这个舵机焊接隐患(估计是个个例),同时展示一下此舵机的全金属齿轮,还是比较精致的。

网友:
这个舵机线的问题不少,还容易短路,外壳太脆,我就差点报废电池,用该舵机一直不顺,换其他牌子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蓝剑.....不想说他了

网友:
蓝剑还是啤酒不错

网友A:
舵机可能是扎坏的。为啥不怀疑接收问题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可能是扎坏的。为啥不怀疑接收问题才失控。

失控的时候,只有某个方向失灵,其他方向还是有反应的,所以怀疑舵机空中断线。多为机身震动震断的。炸鸡一般会扫齿,炸掉舵机里面一根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的MKS DS450也一样,先是ELEV舵机里面的正极线裸露和马达外壳接触,马达外壳又和负极线焊在一起...
结果导致短路烧了我的一个GAUI原厂电调.

接着PITCH舵机又出诡异故障,偶而罢工.昨天正飞对头悬停飞的有点感觉,结果空中死舵,炸碎了YT250的原厂脚架..
还差点砍到自己..

小鸡的舵机真是麻烦啊.

网友:
头罩支撑位是100最脆弱的部位。我是用2mm碳纤杆(也就是尾撑用的那种)用扎带绑在这个位置,两头突出,这样头罩是戴在碳纤杆上,炸断了就换个碳纤杆就行

网友:
后来我用了12克金属齿,虽重,但稳得太多,又结实,悬停航线8分钟没问题,我觉得小鸡可以尝试9克舵机。

楼主:
小鸡对重量太敏感,所以选择了相对较轻的。蓝剑这款舵机总体表现还不错,飞起来也很稳,希望这次故障是个例。另今天修机,无意中把温柔金鱼尾解决了,就是更换了圆形的舵机臂,有点不解。之前也换过圆形的,各种组合都试过,就是有金鱼尾。我想造成这次巧合是消除振动、更换圆形舵机臂、稍微调大ext量等的多重原因所致。
分享一下相关参数,看图

网友:
炸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