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跑偏求助

楼主(2011-04-16):
请大家帮忙,我用XG7飞凤凰的
模拟器
,飞直升机的时候总是向右侧跑偏,遥控和模拟器都已经校准了可还是不行,谁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我遇到过,调一下左右微调就好了!

网友B:
模拟器都是理论上的东西,而且都是假设控和jj都是在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如果还跑偏应该就是你操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