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1:5汽油车?

楼主(2011-04-16):
/想用这个DIY一辆汽油摇控车,是否可行

楼主:
DIY汽油车

动力:43cc
轮胎:9寸
刹车器:抱刹
踏板:玻璃钢
毛重:32kg
净重:29kg
外箱尺寸:135*57*52cm
传动模式:链式
启动方式:手拉式
油箱容积:1L
时速:28km/h
运行距离:20km
燃油类型:1:25混合机油
载重:100kg

这是这个车子的参数,车子在载重:100kg的情况下速度是28KM/H,如果改摇控的话就没有负重可以减小传动比,这样速度可以大幅提高

楼主:
这个看看好不好改,感觉这个车比上面那个车好改

量:49cc二冲程沙滩车
加速方式:无极变速
自重:50公斤.
冷却:风冷
传动:链式
起启:手启动/电启动
减震:前后弹簧减震,前两根后一根
刹车:后碟刹
颜色:红 蓝 黑 黄 绿
油箱:2.升
装满油可跑里程:60公里
最高时速:50公里
车载重:120kg
整车尺寸:1070X640X650(mm)
包装尺寸:1150*660*550(mm)

网友:
玩大发了,lz

网友:
一个是油动滑板,我以前玩过,站在上面玩

网友(2011-05-20):
可以载人,很强

网友:
应该可以改 有挑战性 估计比买成品要贵

网友:
这种车不仅耐用价格比BAJA 低多了,值得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