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定点悬停,定高

楼主(2011-04-17):
本来写了一大篇的,结果因为图片大了一下给我全弄没了。视频中的X650是在定点悬停+定高模式没动任何摇杆的。

网友:
玩家gps 定点+定高第一帖。可惜是晚上!

楼主:
5678通道用后感想,5通道的悬停模式稳的一塌糊涂,尝试了一次航线模式差点炸机。6通道的那个英文名俺打不出来,也很好用,俺纯新手开启这个功能之后一路旋转着就飞来又飞去了。7通道的定高没感觉出多大的辅助。8通道的定点悬停就是上面的视频啦,返航也很正常。

楼主:
我刚才注意看了下视频,惨不忍睹!因为背景是一片漆黑,所以看不出手机有多晃。看上去倒成650晃来晃去了

网友:
6通道 ,叫carefree,自由自在飞的意思,我们中文叫航向锁定。
7通道定高,估计还没体会到真谛,看来有必要增加一个教学视频。
8通道gps的,你已经体会了,有松杆悬停和自动回航(go hom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注意看了下视频,惨不忍睹!因为背景是一片漆黑,所以看不出手机有多晃。看上去倒成650晃来晃去了

哈哈,没事,你够high就行。

楼主:
这个GPS天线比飞宇的大,冷热启动都比飞宇快几倍哦,我在楼群中冷启动花了三十秒,热启动每次都在两秒至五秒

网友: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搞航拍,如果自己玩当然要技术了

网友:
JR DSX9控不够用用了:RD921,9通道接收机通道分配如下:
1通道:油门
2通道:俯仰
3通道:横滚
4通道:旋转
5通道:飞行模式
6通道:航向锁定
7通道:定高模式
8通道:相机吊架俯仰
9通道:相机快门
怎么办呢?定点模式没有了通道了。

网友A:
把定高和定点分配给一个通道,定点即定高。这样可以省一个通道。

网友:
厉害啊   希望我的机子早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定高和定点分配给一个通道,定点即定高。这样可以省一个通道。

请问调参软件及遥控器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定高和定点分配给一个通道,定点即定高。这样可以省一个通道。

我是用JR 9XII把定高和定点分配给同一个通道后,在遥控器开到定点状态时,在调参软件中绿色讯号,定点和定高都显示一半,开到Go Mome状态时,调参软件中绿色讯号定点和定高会显示长柱,这样定高是在绿色讯号一半还是长柱时才有作用
如果定高是长柱时才有作用,那要如何设置?因为定点是用三段式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JR 9XII把定高和定点分配给同一个通道后,在遥控器开到定点状态时,在调参软件中绿色讯号,定点和定高都显示一半,开到Go Mome状态时,调参软件中绿色讯号定点和定高会显示长柱,这样定高是在绿色讯号一半还 ...

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0969&extra=page%3D1

这支视频我看五次了,如果定高和定点通道分开设置是没问题,因我通道少一个必须将定高和定点分配给同一个通道,所以我的问题重点是通道7:定高模式,绿柱只有一半时,定高会启动吗?

网友C:
一半,显示的脉宽是多少? 1500?

网友:
我是FF9 的遥控,9通也少一个通道也问同样的问题“把定高和定点分配给一个通道,定点即定高。这样可以省一个通道。”该怎样设置,请知道的告知。
要是一个3段开关,3种状态,分别是“定点、定高、关闭”应该正好,只是不知怎样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半,显示的脉宽是多少? 1500?

定高、定点模式中间都是1500

网友C:
定高那个,能不能跳转到 大约1500 ,比如1600
定点在中间的1500,是松干悬停的状态,应该没问题,只是不能go ho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高那个,能不能跳转到 大约1500 ,比如1600
定点在中间的1500,是松干悬停的状态,应该没问题,只是不能go home

如果定高是单独配置时,启动时显示是1900,和定点共享时只会到1500,软件是设计1900启动还是1500就可以启动呢?

网友:
修改一下操控软件应该不难实现定点、定高共用一个3段开关通道控制,现在9通道控只好放弃对单轴云台俯仰的控制了,卡片机视频时俯仰意义不大,好像不接通道,飞控也能对单轴云台增稳,我说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