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m-16还没有搞定。。。

楼主(2011-04-17):
上次发贴问钻夹头怎么拆,现在还是拆不出来。菜啊 用拉杆敲,也敲不下来,是不是还有什么机关?

网友A:
方孔里插下刀铁,把锥柄一起敲下,弄下来再搞夹头锥柄分离

网友B:
拧不出来吗?晕了!!可能是往里拧的吧!!先把螺母拧掉再把丝拧进去掉到主轴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不出来吗?晕了!!可能是往里拧的吧!!先把螺母拧掉再把丝拧进去掉到主轴里试试??

我怀疑是不是有紧固螺丝,反正我用拉杆使劲敲就是下不来,现在心里都有点发毛了,因为拉杆前面的螺纹都有点劈了,有一次差点取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孔里插下刀铁,把锥柄一起敲下,弄下来再搞夹头锥柄分离

没有下刀铁,看来得去做一块才行了

网友:
这个丝跟里面可能没啥连系!!不管它,拆主轴不用拆这个的!让带在箱上吧,好像台钻上都有这么个小东西做弹簧拌子用的!!
把边边上那个大的圆东东拆掉先!!

网友:
主轴上有没有一条健槽那个应该对着调主轴间隙的

网友:
跟我上次情况一样 我的515台钻上的1#锥柄也是锈里了 不过我用很方便办法取下  就是 吧主轴取下 然后用高强度钢板塞在空里 架在大台钳上 担着砸 就出来了

网友:
你画圆圈的螺丝 是个定位顶丝 取主轴时候要把它松下来 你看 相应主轴 有条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