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熄火办法

楼主(2011-04-17):
神龙260汽油机熄火开关哪里有买啊

网友A:
在遥控器把THR CUT设置激活,设置它的油门行程,一般指定一个带回位的开关做熄火开关

网友B:
LZ说的是搭铁短路熄火的那根线吧!

楼主:
是啊是啊,我上次向广东买了一根,居然按下去是闭合,松手才断开噢。至于THRO CUT设置,有模友说舵机行程已经最到底了,熄不了。

网友C:
直接关风门就行了,没那么多麻烦,我的都这样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楼主这倒是一个好办法,怎么没想到呢,哈哈

网友D:
还是断电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