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YT500ESP急推油门摆尾

楼主(2011-04-17):
我的500,慢推油门悬停时正常,但急推油门就摆一下尾巴,大约10-20度,无论普通模式还是3D模式都是这种情况,(电子设备配置:好盈铂金80A+YT500MX+9254)

网友A:
普通模式这个情况很正常,
3d模式应该摆动幅度稍微小点.
产生这个情况的原因是,锁尾(包括陀螺和舵机,主要是舵机)的响应速度偏慢或力度不够。
普通模式因为转速本来低,要锁住的话要求尾舵有更长的行程。
3d模式一般只有一点点抖动。除非你3d的油门给得低或者螺距过大导致推油门猛烈掉转,只要转速够,尾巴的螺距改变不是那么剧烈,这个情况就得以缓解。

楼主:
补充一下,陀螺仪是GY401,感度设到0,也试过设到50、60,但情况没多在变化。

网友B:
皮带版本的还轴转的?沙发说的很正确,如果是皮带的话,检查下皮带的松紧度!

网友C:
看看尾推顺不顺畅, 其实很可能是陀螺的关系,弄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D:
这个还算正常的……

网友E:
我的也是,听千红说正常的

网友F:
低转速的话可以试试把尾巴中立點往左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