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EX,AP的接受HP能用吗?

楼主(2011-04-17):
请教高手,futaba6EX,AP的接受HP能用吗?

楼主:
不用改动什么吧?

楼主:
AP的控能改成HP的吗?

网友:
AP的控可以改成HP,HP也可以改AP

网友A:
接收是通用的,型号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是通用的,型号都一样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AP的控能改成HP的吗?
可以相互改,接收完全通用。

楼主:
怎么改?是不是程序上也要有变化啊?

楼主:
求高手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