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也炸,RP问题……

楼主(2011-04-17):
上星期低空刷盘子,炸鸟……
真是超黑,前天把飞机修好,昨天就美滋滋的拿飞机到飞场,谁知道还没起飞就出现严重抖动……没办法,没带工具,马上回家检查,折来折去空转,查来查去怎么会是中联变型了呢???
是FY的特别软的吗?换这个工程可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

中联怎么修啊???

网友B:
你看看是中联变形还是轴变形,变形都很正常,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中联变形还是轴变形,变形都很正常,换吧

主轴和横轴在炸鸡中变型了,都已经换新的了!!现空转,可看到中联在左右晃动……

网友:
炸机第一检查就是中联,炸的角度合适,轻轻的也弯的,看运气的.买几个备用吧,

如果要图结实,买冰人的头箍.或者那种加强中联.

我飞这么久只炸弯过一个,是销钉断开劈开了,头箍能多一重保险.

网友C:
 低空刷盘子

中联哪里变型了,肉眼看得出来吗?

网友D:
SP的中联不管谁家的都容易弯 设计不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P的中联不管谁家的都容易弯 设计不合理

1、你是说中联下端(插入主轴的那部分)容易弯吗?
2、你觉得SP中联要怎样设计才不容易弯呢?跟PRO 一样吗?

网友E:
 换高硬度的碳钢主横轴就好了..要么小炸没事..大炸就断..和中联一般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是说中联下端(插入主轴的那部分)容易弯吗?
2、你觉得SP中联要怎样设计才不容易弯呢?跟PRO 一样吗?

SP的中联横向太长 包含横轴过多 炸机受力也就大 V2 SE的中联弯的概率远远低于SP

网友:
用RJX的头吧,主轴插进中联好深,炸机只会弯主轴、横轴。

网友F:
中联没有主轴的部分炸后容易弯,主轴插入中联深一点的话对中联保护好,其实这是厂家可以改良的。不过这样中联就不好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中联没有主轴的部分炸后容易弯,主轴插入中联深一点的话对中联保护好,其实这是厂家可以改良的。不过这样中联就不好卖了

主轴插入中联深一点的话,就会妨碍平衡杆的活动了。
除非中联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下再长一点。
但这样的话,中联还是会容易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空刷盘子

中联哪里变型了,肉眼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等你空转就能看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插入中联深一点的话,就会妨碍平衡杆的活动了。
除非中联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下再长一点。
但这样的话,中联还是会容易弯的。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高硬度的碳钢主横轴就好了..要么小炸没事..大炸就断..和中联一般没什么事.

这样的话横轴不坏,你的摇臂什么的要噶了

网友G:
不知道是 RP问题。。炸机歪中联不下20个了。。V2 -RPO -冰人分体2个。

网友:
 怀念以前的688机..那个中联和其他的一样..但插主轴的地方是整个圆的.没有两个叉口.... 中联的内径比主轴粗.里面有一个小硬塑料帽作为胶缓冲.那个设计的中联绝对不会变形.除非能把他炸开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 RP问题。。炸机歪中联不下20个了。。V2 -RPO -冰人分体2个。

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