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换马达

楼主(2011-04-17):
请问,
电动直升机
如何更换马达(有刷马达),自己换需要买什么工具。请换过的朋友们,聊聊下。谢谢!

网友A:
准备改刀 钳子 烙铁 锤子..................

网友B:
450SPORT拆电机可不用拆斜盘舵机,只拆电池板就行了,但必须用L形的内六角扳手,长了磨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