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微调会不会引起尾舵过热

楼主(2011-04-17):
401+9257
因为锁尾微飘,打微调解决
但是一块电下来尾
舵机
有些发热,手摸明显比外界温度高,
是不是微调惹得祸?
另外,飞越单推,小行程移动感觉有些卡,上油才行,换YT的能不能好些?

网友A:
尾舵机有些发热正常,与微调无关

网友B:
一般都会有点发热的,太热的话有问题,常见是尾舵阻尼过大,如行程超出滑块范围顶到尾波、尾推不顺畅等。检查一下吧。

网友C:
藤椅都说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