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热吗

楼主(2011-04-17):
大家现在这个天气飞450尾波箱发热吗?广州的
我一体化尾波,不上大桨尾桨,50油门半分钟就发热了,可能有40来度,,尾管座前面连皮带的尾传动齿轮(没有与座子接触)也发热,正常吗?上了大桨尾桨尾波温度会低些。

楼主:
轴承是新的顺滑,随波箱新买的,皮带是之前的,之前v2尾波没这样,不热。

网友A:
皮带松吗?会不会抖动磨擦到尾管

网友B:
这个倒没有用手摸过,下次飞完后摸摸试试。
摸了,不热

网友C:
没注意过,同是广州的关注。

网友D:
LZ是不是皮带拉的太紧拉。

楼主:
皮带松紧都试过,结果都是热。
皮带没摩擦到尾管,对着太阳看过,同样的配置原来的v2波箱也没发现热啊

网友E:
我的也没热过好像……

网友F:
估计是轴承有压迫,测试方法是:拆下整个尾波箱,用手转动尾轴,看是否顺滑。

网友G:
我试过……我的是轴承问题

楼主:
轴承不应有问题的,用手捏着尾轴空转很顺滑,
如果是轴承有压迫,是不是皮带轮侧向压迫轴承的呢?

网友H(2011-06-30):
我的今天也热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解·

网友I:
机械热问题不大吧,只要不涩,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