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环球卡盘的图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楼主(2011-04-17):
前天买的环球K11100三抓自定心卡盘(准备290斤的老台钻改铣用的,从呼和浩特机床附件总厂唐山销售处285元买的,下浮20%的价,原价360元,贵、保真!!!)和K72125四爪(260元,也是下浮的价)。左边是华飞机床厂换给我的125三爪的正卡爪,卡盘正用反抓车125四爪的连接法兰呢,所以就没照总体的。原机带的是无锡建华的125卡盘,虽然他声称那就是环球卡盘,就是出口标志换了,晕死了。我测外圆跳动度是十几道,就给换了一个,挺痛快。

下图是应该保真的100三抓,卡爪加工精细

楼主:
100的三抓

下图是四爪的

下面几个图是华飞厂子给我换回来的卡盘的卡爪:外圆跳动度3道,加持精度6道。

楼主:
三张环球说明书:右边两张是唐山经销处100和125的,左边的那个是换回来的。仔细看印章及颜色。以上也可能说明不了什么。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是原机带的出口换标的环球卡盘,已经发回去了:

网友:
什么情况?不明白…实体店吗?

网友:
钻不多钱,这些东西到是花掉不少钱

网友:
我在本地也买了套100的环球三爪,正宗老货,还是木盒装的。也是280元

楼主:
调换回来的125三抓卡盘夹紧方向拧时,感觉不流畅,咯楞个楞地,好像卡盘里面的伞形齿轮有问题。原厂的那两个拧着就很流畅。

楼主:
今天调整卡盘外圆跳动度3丝,只是卡爪加持是10丝,可以理解卡爪有问题吗?

网友:
卡盘外圆跳动对你有用吗?
你是用外圆加工东西?
请认真调整夹持芯棒精度!!!!
当然首先芯棒要有精度!!!!!

楼主:
请问怎么调整卡爪?我加持的是内燃机曲轴连杆销子,是我能用的精度最高的东西。

网友A:
呵呵

卡盘外圆跳动大会引起告诉运转时卡盘在抖动,使加工出来的东西的花纹出现不规则的震动花纹。同时对主轴的轴承也有负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盘外圆跳动大会引起告诉运转时卡盘在抖动,使加工出来的东西的花纹出现不规则的震动花纹。同时对主轴的轴承也有负作用。

工作时使卡盘震动的是其质心不在主轴上,其外园再不跳,也无法保证它的质心是否在轴上,因为卡盘上还有很多加工过的非轴队称部位,特别是卡爪和爪槽,所以外圆不能衡量运转稳定性。对于四爪偏心工作,本身就是偏质心,所以别量外圆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是有道理的.

不过忽略了一点.外圆偏差个几丝能有多大的偏心力?就算高速10000转.还有.本身卡抓就没有调整过动平衡.再说,卡抓移动到里边和移动到外边,每一只卡抓的出场时的重量是一样的么?值得怀疑.从卡抓的牙齿不一致就可以肯定重量不一.更不要说外原3丝能对机床起多大的作用.

还是认真的找个芯棒仔细测量的好.前2天有精磨合金条你不买?买了现在就用上了.

楼主:
请教:如何调整卡盘卡爪加持同心度,前两天见一个帖子,撑一个合适直径的圆环(消除松动间隙)然后用车刀自宫卡爪,这样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