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200改无副翼

楼主(2011-04-17):
ep200改无副翼用MB好还是2702好,目前控是天7,用2702的话还得换控,对我来说两个方案投入差不多,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MB好米多了些,不然等一个月亚拓3GX或机械鸟的三轴就出来了,2702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谢谢解答,gy650有一个,感觉还不错,机器鸟的三轴也不知怎么样了,有点期待,不过用2702应该整机重量能轻点,毕竟不用在加个接收,

楼主:
另外听说无副翼省电,不知真假,我现在的有副翼200只能5分钟悬停就3.8了

网友:
没有省多少,450原先航线5分钟3.8左右,装了MB 现在3.85

网友:
没有2801pro的话,直接上MB吧.省得折腾了.

网友:
据说还是MB好些!

网友A:
楼上禁闭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禁闭结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p200改无副翼用MB好还是2702好,目前控是天7,用2702的话还得换控,对我来说两个方案投入差不多,请各位给点意见

2702和mb的陀螺仪芯片性能上差不多,但是可靠性和可调性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还有买了2702舵机的可选范围也窄了
所以没有2801控当然选MB, 为了用2702而换华科尔的控就是自己套牢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