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补上视频】关于vbar 5.0标准版的自检的疑问,请教大家。

楼主(2011-04-17):
先说说大前提
控8fg
接收6108
vbar 5.0标准版
连接方式:s-bus、single line方式都试过

--------------------------------------------------------------
疑问所在:首先,在我之前的帖子中,关于vbar自检时候,舵机动作一下、两下,魔友所给的结论是:autotrim这个功能,不选则跳一下;选中,则跳两下。
但是我的express版本,这个位置是不具备可选性的,那么这个自检的时候,舵机动作一下还是两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另外:现在是这样,不管是用s-bus还是用single line的方式连接接收机跟vbar,vbar一连上电脑,走一下程序后,给vbar通电自检,舵机就跳两下。
但是只要再过二十几分钟不管他,vbar自检就是跳一下。再连上电脑,不做任何设置,自检又成了跳两下。测试了一个早上了,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当郁闷。
程先生说,之前的自旋可能与其他设备有关,这有可能。不过我现在首先想弄明白,vbar自检,舵机跳一下、跳两下究竟是什么含义。

如果真的是不正常的话,就要通过ks模型发到德国去做一下彻底的检测了。

这是ks模型程先生帮做的测试,自检舵机跳一下。

这个是放置了十多分钟,vbar恢复自检跳动一次的视频

这个是连接电脑后,vbar自检,跳动两次的视频

以下三个也是今天拍的视频。自检,舵机跳动有两下有一下

楼主:
还有,以上测试之前,vbar固件已经在线更新了一次了。

网友:
 EX也有这个功能的。。。只要你螺距在正螺距的时候开机就会进入自动微调。。。你直接点上面的清除就完了。。。

网友:
哦对了。。。是否,正螺距要看前面摇杆校准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