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J20 KT板机飞不起来,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1-04-17):
根据论坛里面的图纸自己做了架J20,用的是5MM的KT板,翼展700长度1000,腰推,动力用的是XXD2212KV2200,6*3的桨,3S2200 20C的电池,飞机就是飞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螺旋桨的气流吹不到机翼的舵面上啊,还有感觉推力不够。

网友:
给两点建议:
1,减重(电池由2200换到1000,2212电机换到2208)
2,加大舵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论坛里面最开始做这JJ的好像叫AK的,也是用的3S2200的电池,XXD2212KV2200的,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用的普通6*3的桨,他用的APC6×4的,是不是和这有关?

网友:
你所谓普通的 不会是黄色 XXD的浆吧 那种垃圾东西不会有动力的

网友:
话说。。。。
又没有可能桨装反了?
后推机很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
我估计是浆装反了  尾推这个问题是要严重考虑的

网友:
我看了你浆的断面 果然装反了  有字的那面对着电机

楼主:
风是往后面吹的呀,还有就是LS说的那种黄的XXD桨,质量太差,2支都报废了,刚刚在网上买了APC的6×4

网友:
 反桨 不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是往后面吹的呀,还有就是LS说的那种黄的XXD桨,质量太差,2支都报废了,刚刚在网上买了APC的6×4

你要不要再次確認一下,
槳上刻的字是朝向机头(前方),
如果槳裝反,剛好电机也反向,
風也是往后吹, 但效率会差很多的.

网友:
同志们都是怎么看到桨的?我是没看见

楼主:
主要我买的那种黄色的XXD桨没字的,马上新桨到了,我把字朝螺旋桨前进的方向,把电机转向也调下再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也没见着螺旋桨!!

网友:
隐形了嘛,怎么能看到呢

网友:
啊,哈哈哈!你的飞不起来呀!我的飞的起转不得弯,不过现在想清楚了,指导别人搞了架很好。给你建议如下:
1,改短点机长,不能太按那张图纸, 哦95吧
2,机翼玄长适当加宽,翼展适当加大,玄长+3 ,翼展+6
3,下面的进气道部分减重 不要那么象真,减重为主
4,换2208KV2600 的电机 6寸桨高效桨(灰色的)
5,2S 1300 20-25C的电池就可以了,减重为主
6,副翼可和尾翼联动,要加大副翼面 ,按图可以再加4CM
7,写真用轻薄的膜,少用热熔胶太重了,用泡沫胶为主,搭配热熔胶,总之一切为了减重,别想飞太久,毕竟是板板机而已
8,机身本身的安定面过高要减低点蛮多,也是减重和降低安定性,不然不好转弯
9,手抛放飞,放在地上除非装高的起落架(不建议)

网友:
话说你这板板是怎么打印的啊

网友:
估计问题出在箱形尾部,一来降低了桨效,损失动力,二来舵面都在风扇吹风之外,舵效就低,三来原样垂尾面积太小,跟重量关系不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8567

我也做有一个,飞起来了,也是腰推,电池要放在电机后面大概4CM。配置是2208KV2600  5043浆 3s1p 11.1V 20c 1500/1300毫安 30A电调。鸭翼搞得不好,把鸭翼关 了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