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操控才是正确的手法?

楼主(2011-04-17):
网上下 载了几段外国高手飞3D的视频,有的片段有高人操控的手法。好像有的是拇指和食指一起控制,拇指按在控杆顶上,食指在旁边辅助。有的就只用拇指。哪个比较合理呢?
        我一直是在飞凤凰模拟器,用的是假控sm600,自然形成的就是只用2个拇指按在控杆的顶端,但好像有魔友这么玩居然把拇指上一小片皮肤都给刮下来了!不知道真控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这个看经验吧

新手飞暴力了是有可能还要滑杆了

网友:
熟能生巧,你看的都是高手的视频,他们这种水平的怎么样都可以喽!一般水平的还是踏踏实实的好

网友:
二指禪 飄過

网友:
用挂带和遥控器托架的可以这样玩

网友:
薛是一指的,这个要看个人习惯,就像美国手,日本手一样。

网友:
看个人习惯喽!
当然第一种方式更加精准,但做遥控杆范围较大的动作时比较慢
第二种方式更加灵敏一些,但容易脱杆!

网友A:
一指的很傷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指的很傷手

9494,为什么摇杆顶端搞得那么尖锐呢

网友:
左手二指,右手一指的飘过。

网友B:
我觉得 游戏手柄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9494,为什么摇杆顶端搞得那么尖锐呢

就是为了防滑。
有时候控杆的高度调节范围已经决定了你能不能用一指/二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游戏手柄最好

按你的逻辑,最好的应该是这个。

网友:
楼上太强了,用二指的,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