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帮忙辨别环球63卡盘真假,急求

楼主(2011-04-17):
内容卡盘情况:转动比较费力,三个卡爪用手用力搬不晃动。最大不解就是三个爪中有两个接触到一起后第三个爪还离他们有0.5毫米,就是说卡爪三个无法密合。这个正常吗?是不是假货啊,懂的兄弟帮忙说说

网友A:
如果三个卡爪,,安装顺序没错,,(好像是顺序错了,或者旋入时第三爪少进了一圈),,,,,,,,,,,,,,,,,,,,就是"分厂"的环球

网友B:
看看卡爪的顺序装错没,还有卡爪在卡盘上的位置是固定的。

网友C:
安装顺序错了。卡爪和卡盘都有对应的编号

楼主:
卡爪加工不是很精致有毛刺,有一个卡爪尖明显不对称有一边切削得多一边少,夹持的尖端不在爪的中心线上很明显,卡盘的三个爪中的两个合拢后第三个总是有0.5MM的间隙合不拢。卡爪上有编号1,2,3,顺序没错,错了的话隔很远根本无法接近。盘体上只有一个槽子里有一行钢号都是3,没有标1,2.
考虑到是不是卡爪和卡盘对应的位置错了,换顺序安装3次都一样情况。有一种情况下还很难转动。
卡盘包装是写的总厂的,里面签字是张占奎,是2005年的日期。问了经销商说是2010年进的货,
现在头大不知道是不是真品啊,

网友D:
看这个帖子,不知有帮助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313&pid=6088535&page=1&extra=page%3D1#pid6088535

楼主:
参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