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分析X650起飞后向左前方飞的原因

楼主(2011-04-17):
在X650调参软件中已经将遥控中立点调整好,JR DSX9
遥控器
横滚、俯仰、旋转、油门微调均归零,但推油门X650起飞后向左前方倾斜飞行,调整俯仰与横滚微调26%左右才能够正常悬停,这是什么原因?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教正传感器看看

楼主:
传感器矫正过2-3次了,没有改观。

网友B:
看看每个电机是不是与机身水平的?

网友C:
摸摸M2电机是不是发热异常、要是异常的话旧换M2电机、我以前就这样、换了电机后直直的就飞起来了

网友D:
AHRS校准水平不能包装100% 就会垂直。
这里还有机械结构的误差,电机差异等等。
这些建议使用微调来保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