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飞多轴都用什么样的遥控器?

楼主(2011-04-17):
我是新手,没有模史,想入手多轴,不知道从哪开始,想买个遥控器练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请各位指导。

网友:
多轴首选是FUTABA的遥控器 因为其输出的误差在正负1US之间

而天地飞高端的输出也在正负3US

另外不推荐6A这样的入门控 不能电子微调 不能调整行程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还想请教一下,飞多轴用几通道的控?

网友:
四轴 4个通道啊!

网友:
不航拍裸玩的话4通道

玩下去的话 可以尽情想象

网友(2012-03-01):
DX7S能飞多轴吗

网友B:
最好是7通道以上 因为后期有好些扩展
天地飞7 性价比挺高
JR XG7 DSX9
FUTABA 10C等等

网友:
天8,我原来用DX6I后来就发现通道不够用了,天8开关多,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t8FG

me too, T8F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7通道以上 因为后期有好些扩展
天地飞7 性价比挺高
JR XG7 DSX9
FUTABA 10C等等

那华科尔的 devo 8s 和 华科尔2801 pro 呢?都没怎么看到人用啊!!不知道这两款空怎么样,价格很诱人啊!!!

网友:
用TURNIGY  9通的路过

网友:
TURNIGY不就是FS吗.........

网友D:
用TDF 6A的路过,四轴不可能超视距飞行,用什么遥控器都一样。遥控器响应速度再快,脑子和手有这么快么。至于曲线什么的,都是四轴了,还在遥控器上调整曲线不太土了?

对四轴而言,一个最傻最可靠的遥控器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TDF 6A的路过,四轴不可能超视距飞行,用什么遥控器都一样。遥控器响应速度再快,脑子和手有这么快么。至于曲线什么的,都是四轴了,还在遥控器上调整曲线不太土了?

对四轴而言,一个最傻最可靠的遥控器最重要 ...

楼主,这才是正解。

网友E:
你没航模史,建议楼主买个6通简单的控,微调傻瓜式,正反调校是开关式的那种,你都没航模史,给你天8天9,你都不会用,等你玩到一定阶段,自然觉得该换控的时候,就换。
如果你打算用个3-5K来入魔的话,那就买好点的遥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