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之变种直升机“”

楼主(2011-04-17):
这架飞机本来是火狐的255电直 后因种种问题,把255改成了220................ 但这小飞机始终是没有450级的暴力 特别是动力方面.急推油门都是感觉“肉肉”的 ..... 在看了三轴.四轴这些飞行器后...对此非常感兴趣,但又考虑到自己还是学生,没有经济能力玩那些........ 突然...脑海里冒出了个想发,能不能用我的小电直来改造,来达到能有暴力动力的飞行器呢........ .....在记过几天的苦思冥想后....终于得出了改造的方案..{本人不喜欢画图纸} ................................................................................ ..................................... .............................. ........................... 下面介绍下这个飞机的改造方案 旋翼头:这个直机本来是6通的,旋翼头的控制必须要使用CCPM滚控才可以 但我不打算用这小飞机来飞3D,所以没有必要使用CCPM模式 因此,顷斜盘我只用了两个舵机来控制,控制方法就和就四通的一样 有一边的控制球头用球头杆固定好.不让其移动 大浆的螺距固定在4度 ............................ ...................... ......... 动力: 我在机身下面加装了个XXD的2212 1200KV电机来提高动力 配上了8040的浆 {下面动力的浆不能太大.不然飞行会变得不稳定} ............................. ...................... ................. 锁尾: 锁尾保留了飞机原来的尾传动来保持飞机不打转........ ............... ............ ........ 电路的连接: 上下的电机各一个电调. 用Y线连接在油门的通道 副翼,升降,舵机都普通的固定翼模式来控制,两个菠萝的YZW九克舵机 锁尾,也是使用了菠萝的YZW九克舵机 陀螺仪不知道叫什么.........但锁尾非常好....金鱼尾...什么的那些基本没有 ............. ............... ..........

下面给大家看看改造中的图

楼主:
.

下面是试飞调机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4ODIxMDU2.html

网友A:
这样会比不改好飞么``虽然你增加了动力,但是因为你增加了一个电机,一个电调,另外它们的功耗也增加到了电池的重量上
所以整机的重量也增加了.

网友:
在于改造中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比不改好飞么``虽然你增加了动力,但是因为你增加了一个电机,一个电调,另外它们的功耗也增加到了电池的重量上
所以整机的重量也增加了.

我说过了  无风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稳的
还有就是,这个飞机就是因为动力不足我才这样改的
改了后动力非常爆了  用11.1  1300 12C的电池能一直暴力11分钟左右....
您说好吗???

网友:
割草机么?

网友B:
这种上拉下推的方式来做模型直升机早在50年代末苏联的航模爱好者就已经做出来了!

我在60年代初也仿造了一架类似的上拉下推的模型直升机,这种是属于共轴正反螺旋桨的形式,不用尾桨也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60年代初也仿造了一架类似的上拉下推的模型直升机,这种是属于共轴正反螺旋桨的形式,不用尾桨也能飞。

调整好转速,设置好电调,确实不需要锁尾了哈,另一种 双桨机

网友C:
到现在~~ 看了所有直升机飞行时间超过6分钟以上的,为什么都是在地面蹦跶,谁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 看了所有直升机飞行时间超过6分钟以上的,为什么都是在地面蹦跶,谁能解释。。。。

您好,我那是在测试动力的反应速度和锁尾的反应,如果你把飞机拉高,然后突然收低油门,让飞机在快触到地的瞬间把速加大油门把飞机稳定住

楼主:
回11楼的朋友
像你说的,调好了转速就可以不用尾浆…

像我这种机机不用尾浆是不可能的,因为上下浆的直经,转速,线性,拉力,扭力,反应速度都不一样,上面的是齿轮的变速驱动,下面的是电机直驱………你说的办法我都试过来,经实验证明,不用尾浆是不行的

网友:
我的亚托250也想改成四通呀,控是6exhp.求方法!!!!

网友:
把尾桨拆了锁尾接上下面那个电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