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翻译】Paparazzi无人机从零开始

楼主(2011-04-17):
一直对
无人机
感兴趣,关注Paparazzi开源项目也有几年了,却一直没有投入去做。这篇帖子是RC Groups的bmw330i的一篇非常好(同时也非常长)的从零开始做Paparazzi的帖子,每天翻译一点,贴出来大家共勉吧!
帖子里的废话我就精简掉了,词句也不是完全按照原帖,请见谅
Paparazzi项目官方网站:
http://paparazzi.enac.fr/
以下为原帖内容:
我的背景知识:
正常的智力
一些RC的经验
一些编程知识
阅读和遵循指导的能力
目标:建造一架可以遵循事先设定的GPS坐标自主飞行的无人飞行器。
需要克服的障碍:
1.没有公司可以买到组装好的控制板,所以我必须自己制版并且组装所以的零件(其实现在有现成的买了
http://paparazzi.enac.fr/wiki/Get_Hardware
)
2.我需要把BOM转化为可以在DigiKey或者Mouser之类商店里下单的货物编号(其实现在官方网站已经提供了所有的编号)
3.经常出现某个部件没有库存的情况,所以我必须找到相应的替代的部件,并且要能买得到……
OK,下面我们开始...
这么链接里有我们的Tiny2.11无人机飞翼的飞行录像
video:
http://www.youtube.com/user/ppzuav#p/a/u/2/fljaSyM-Ewg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0 08:50 审核通过

楼主:
1)开始动手
我的第一个Tiny1.3飞控是我的一个学EE的朋友手焊的。我现在有两块Tiny1.3飞控。现在该干嘛了?看wiki
必须要做的事情如下:
1.LPC处理器必须要载入(启动)代码,这样才能通过USB编程
2.一个叫做“tunnel”的程序必须被载入,这样你就能通过serial connector直接和GPS模块通讯
3.GPS必须要编程
4.LPC必须要进行编程以控制飞行器。这是通过提供的Paparazzi软件来做到的。
REQUIRES:
-允许你的Windows PC以TTY线性设备的方式连接到Tiny的适配器可以在Sparkfun和其它地方以板子和线缆的方式买到
http://www.sparkfun.com/commerce/pro...roducts_id=718
http://www.sparkfun.com/commerce/pro...oducts_id=8772
这些将被用来载入boot代码,允许你对GPS进行编程,并且允许你在调试的时候通过Paparazzi软件不通过RF解调器直接连到飞控
-推荐用装载有WIndows XP的电脑到ublox.com下 载u-center安装包并按照。在同一个网站里下 载你GPS型号(
LEA-5H 或 LEA-4P
)的最新固件。为你的线缆/板子安装FTDI驱动。
-一个8针的MOLEX线缆用于连接你的线缆/板子和飞控。按照官网wiki的方式做好连线,注意一段的Tx对应另一端的Rx,电压是3.3v。
-一个8针的MOLEX适配器来连接USB线缆到飞控的USB端口
-一个7针的适配器来连接FTDI到线性TTY适配器和下 载器
-一个MOLEX连接器来连接你的ESC,舵机和Rx到飞控。
-运行DebianLinux(推荐Ubuntu 8.04)的电脑,这将成为地面站。
下面的wiki里有你需要的理论内容。
http://paparazzi.enac.fr/wiki/index.php/Overview
and
http://paparazzi.enac.fr/wiki/index.php/FAQ
载入Boot Code的步骤:
http://paparazzi.enac.fr/wiki/index.php/USB_Boot_Loader
载入"tunnel"程序的步骤
http://paparazzi.enac.fr/wiki/index.php/Tunnel
GPS编程的步骤
http://paparazzi.enac.fr/wiki/index.php/GPS_CONFIG
or
http://paparazzi.enac.fr/wiki/index....using_U-Center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了配置和载入程序到你的飞控了

网友A:
沙发!
老将出马了,有好看头了

网友B:
认真地拜读了一下,学习了很多

网友C:
今天你做了没有!!

网友D:
作者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登山意外归天了的那个啊

楼主:
他们老大的确是去年挂掉了

楼主:
这个帖子太杂乱了,感觉完全翻译不是个好办法。我现在正在进行自己的项目,在考虑重新开贴,现在前期的paypal帐号申请,GCS等都已经搞好,但是还没有硬件,过一段时间会在这里开贴更新进展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各位机体买天行者怎么样?配什么控比较好?6ex如何?主要是遥控距离有多少谁知道?

网友E:
Pascal Brisset, also known as Hecto, and the father of the Paparazzi project died in an accident while climbing in the Pyrénées mountain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可惜了。。。

网友F:
楼主英文水平不错的样子。
等我把ardupilot MEGA这个项目做得差不多了,就来做Paparazzi,等我,我来做硬件
别买什么天行者,太大,说真的,做测试,能做载机的情况下,飞机越小越方便。
6EX太那个了。。。。
便宜的就上FS 9X,连固件国外都有开源固件,扩展性灰常不错

楼主:
一些前期的工作贴在我的博客里了
http://freikorps.blogcn.com/

楼主:
目前考虑在ppzuav那里买硬件,699$一套,贵啊,asp88兄什么时候能做好啊?

网友C:
看我的 做了板子两块:一块板子GPS无法定义 ;一块工作基本正常 现在正在处理“no uplink”的问题
下面的视频是上周拍的,控用的是3810 ,配置文件是在MC20.XML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修改,修改后就没有视频上出现的扳动油门摇杆,控制模式变化的现象。现在已经实现了用3810的三段开关(IDLE)来实现控制模式的切换。
俺没有楼主这么仔细一步一步的还有记录
欢迎交流  QQ:379576321 (注明:paparazzi) 电话:13699零19158 周
工作原因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可以短信。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5852912/Ob/1/Pt/0/sid/XMjYxMDkxMDY0==.html
好久没发视频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了!!

网友C:
这下对了

楼主:
我的QQ:349746102 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