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4轴的设置与加工教程

楼主(2011-04-17):
我上位机软件的设置,还有AC四轴加工是在新大海、林大夫还有坛子上一些D友的指点下学到的。在此,根据我消化的知识编辑一教程一是回报他们;二是菜鸟代菜鸟一起飞。
不久前开始搞四轴,想利用我的原3轴驱动板的扩展口,又买了一单轴驱动器,搞了好几个晚上,第四轴还是只能“锁住”、“脱机”就是动不起来,不知是扩展口不支持我买的单轴板还是单轴板不认扩展口,急于试验做好了的第四轴,驱使我先放弃原来的想法。不行就先搞假四轴,真四轴以后再搞。一不做二不休,开工!
所谓“假四轴”就是加工工件时只有3个轴转动,有一个轴是“清闲的。由于我的雕刻机Y轴行程大,就将A轴平行于原Y轴安装。我用Y轴代替X轴,原X轴的口给Y轴用,Y轴口给A轴用。这样做虽然麻烦,毕竟A轴能动了,能做4轴浮雕加工了。如果A轴同心度不好,可以在四轴设置前先将A轴的刀对好,具体办法是这样的,在A轴上夹0.1的锥刀Z轴亦然。转动A轴使其在X方向找到最大偏移,也就是AZ刀尖对准两次,得到的差值除以2,就得到A轴沿X方向的中点,沿Z方向的中点也用此方法得到,就定了A的原点。然后沿Y轴雕刻一条直线(包括尾顶安装座),方便以后对刀。在Z方向找到的中心高度可以用尾顶的高度加以矫正。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对假4轴的端口进行设置。请看图:(不同的驱动板有不同的针脚定义,这里是照我的驱动器设置的,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原来3轴的设置:
现在假4轴的设置:
步进电机脉冲脉冲单量等根据各自雕刻机的情况去设置,在此就不赘述。
下面以我雕刻的“鸳鸯戏水”为例,展示用AC做刀路的过程。

网友A:
教程不错。不过能再详细的介绍下A轴的摆放方向与原点的设置与如何对刀等。更好。像我。对这方面还是有点糊涂。

网友:
学习了,支持楼主的想法,能省就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不错。不过能再详细的介绍下A轴的摆放方向与原点的设置与如何对刀等。更好。像我。对这方面还是有点糊涂。

谢谢鼓励!A轴的摆放方向平行于X轴比较好,当然也可以平行于Y轴,我就是这样安装的。以A平行于X轴安装为例,如果A轴同心度比较好的话,在A轴卡盘上和Z轴上各夹一把0.1的锥刀,使两把刀刀尖对刀尖Y轴归0,A也归0。此后不要动Y轴,夹好圆柱工件,在想下刀的地方决定X原点并X归0,将刀降到工件表面刀尖刚刚接触工件时就是Z轴原点Z归0.由于工件是圆柱体A轴原点可以任意。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B:
请问普通三轴加工时也是这么对刀的吗,我的机做好了 就是弄不明白怎么对刀,还有机器行程是不是应该告诉软件怎么弄啊,平行于Y轴应该叫B轴吧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A轴的摆放方向平行于X轴比较好,当然也可以平行于Y轴,我就是这样安装的。以A平行于X轴安装为例,如果A轴同心度比较好的话,在A轴卡盘上和Z轴上各夹一把0.1的锥刀,使两把刀刀尖对刀尖Y轴归0,A也归0。此 ...

谢谢.我现在都明白了.呵呵.

网友A:
想问下。平行于Y轴的话。用哪个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平行于Y轴的话。用哪个后处理?

后处理请看“保存刀具路径”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普通三轴加工时也是这么对刀的吗,我的机做好了 就是弄不明白怎么对刀,还有机器行程是不是应该告诉软件怎么弄啊,平行于Y轴应该叫B轴吧

平行于Y轴理论上是叫B轴,但根据需要可以“任命”他为A轴。

网友:
刚刚研究成功了。不过我是在G代码里把B改成A。至于MACH3里如何任命B为A  还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AC出刀路,G代码出来就是A了,将旋转轴接到驱动器A口上,也就等于任命它为A轴了。不管它平行于X或者Y轴,反正我们将它看成A轴就行。

网友:
不行啊.R开头这个后处理.后边有3种. 一种是 X-A 一种是Y-A这2个出的刀路 全是x移动y不动.不合适我用.

最后一个是X-B这个出的刀路 合适我用.不过是B轴旋转 我要手动把代码B改成A 我的旋转轴才动的.

你用的哪个后处理?

网友A:
因为我的A是平行于Y 后处理必须要x做为旋转.Y做直线移动.可是我见x-A这个处理.出来的刀路X居然是动的.代码居然不是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的A是平行于Y 后处理必须要x做为旋转.Y做直线移动.可是我见x-A这个处理.出来的刀路X居然是动的.代码居然不是Y
把Y轴接到驱动器X口上当X用就可以了,认真看看我的教程开场白就明白。由于我的雕刻机Y轴行程大,就将A轴平行于原Y轴安装。我用Y轴代替X轴,原X轴的口给Y轴用,Y轴口给A轴用。这样做虽然麻烦,毕竟A轴能动了,能做4轴浮雕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谢谢评分鼓励!

网友:
哦.原来你是这么弄的

我是不大想更换插头.虽然不麻烦.不过插头抽插多了总不好.

网友D(2011-06-02):
不错的好帖,我也是搞a轴一段时间了,用的也是林大夫的雕刻机,
关于对刀的问题,我是对刀在三爪卡盘的上部,对到块的高度正好是卡盘的半径,这样刀尖也就是z轴的零点就是卡盘的轴心了。
当然,旋转轴在径向方向是不能移动的,Z轴要和旋转轴正好相交垂直,所以我在三爪卡盘的上部钻了一个小记号,作为对刀的记号。

网友E:
这个要顶一个

网友F:
学习了,回头还得温习下

网友G(2011-07-08):
找的就是你 谢了O(∩_∩)O哈哈~

网友H(2012-02-18):
不错了学习了.希望更加的明细

网友I(2012-11-08):
很好的教程 ,学习了!

网友J:
知识贴学习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