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R33超高效率电源、DC-DC 降压模块DIY

楼主(2011-04-17):
前几天逛论坛的时候看见有人说KIS-3R33降压效率达百分之98!于是我就上淘宝,搜了很久,找呀找呀找东西,终于给我找
到了,一套散件不足3元。你说我要是买1个的话太对不起我那10元邮费,于是我一狠心就买了5套!下面请看直播!
元件清单:
1.KIS-3R33拆机日本模块1个
2.2P蓝色端子(5.08脚距接线柱)2个
3.滤波电容2个
4.精密多圈电位器1个
5.FR-4双面板PCB一张(R110129)
输入:4.75-23V
输出:0.93V-18V(降压工作模式,输入最少大于输出2V以上)
连续2.5A输出峰值 4A输出!
尺寸:45。3mm*32.2mm*15.6mm(板厚1.6mm焊接元件厚度总体15.6mm)
使用同步整流技术! 最高效率达百分之98!
总结:超高效率,超低损耗,完美超越lm2596电源模块。

改装步骤:
先改造KIS-3R33如图:

为了检测电压我特地坐上1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县城,买了一个价值50元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
我特地坐上1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县城

 请问你是哪个村滴嘛~~~

网友A:
楼主高人呀,手工也高超。请问多加工的4块模块转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呀,手工也高超。请问多加工的4块模块转让不??

呵呵,不值钱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淘宝买的散件啊,前提你得有,电烙铁。万用表

网友:
工具倒是有,可惜手法不行,拆开过的东西没有一次能成功恢复原状的,买的zi6为了换广角镜头拆了一次就趴窝了,所以对自己极度没有信心啦

网友B:
很好用。那几个贴片电阻、电容,可以请修手机的师傅用热风枪帮你拿掉,很规整的
我做了个油机点火器,一个EBC,点火器很好用,可以把450的动力电拿来点火,呵呵

网友C:
我也入了50个玩玩

网友:
3R33引脚一定要短 不然容易干扰

最后觉得还是重了点 用在微机机上没脱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用。那几个贴片电阻、电容,可以请修手机的师傅用热风枪帮你拿掉,很规整的
我做了个油机点火器,一个EBC,点火器很好用,可以把450的动力电拿来点火,呵呵

我不是用热风枪,也不是用电烙铁,我是用尖嘴钳夹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了50个玩玩

你是不是知道这货要紧张了,开始囤积了

网友D:
我也做了很多 注意别用到有接收的电路中

网友:
哪有卖的,给个淘宝链接呗,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了很多 注意别用到有接收的电路中

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好象是6块了 还是挺便宜的:loveliness:

网友:
LZ好手工啊

网友F:
可以用来自己组装平衡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请指教。

同求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来自己组装平衡冲了

呵呵  这个没想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求原因?

猜是DCDC纹波大 而且频率几百K的容易干扰接收机。

网友:
一看PCB标记就知道是手电FISH8840的产品了,3R33是个好东西,0.8元一个我当时抢了20个!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热风枪,也不是用电烙铁,我是用尖嘴钳夹掉的,

好重的口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求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猜是DCDC纹波大 而且频率几百K的容易干扰接收机。

说对了  开关式DC-DC 不能用到接收机上 会严重干扰接收 大大降低接收灵敏度

网友:
多用电滤波不就可以用接收机上了

网友:
3毛钱的时候,买了几百个

网友H:
3R33是不用改的。输出加不同的电阻就可以得到升压或者降压的各种电压。另外加个原件就可以用在接收上。

网友:
我入手了20套,呵呵

网友I(2011-05-27):
引用 网友H:
3R33是不用改的。输出加不同的电阻就可以得到升压或者降压的各种电压。另外加个原件就可以用在接收上。

请高人明示!!??

网友:
3R33原理图,可以把R1R2拆掉,也可以直接在332上串个电阻接地接VOUT改变输出电压。
至于那个器件。。。我猜是电感,LC滤波还是很给力的。
我现在在3R33输出上接了C-L-C三个家伙,用在ZI6上了,有空用示波器测测纹波。

网友(2011-10-17):
引用 网友I:

请高人明示!!??

同求

网友J:
这种DC-DC 模块我用在视频眼镜上,结果出现横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DC-DC 模块我用在视频眼镜上,结果出现横纹。。。

干扰太大。。

网友:
这模块纹波不太理想
不过几毛钱一个值了

网友:
不错,相当廉价的转换电路,用在电机驱动上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