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卡刀杆,求助

楼主(2011-04-17):
我磨刀的手艺实在太差,又买了提大堆机卡刀粒,想做吧刀柄,听说有一个下偏角的问题,请大家参详一下怎么搞,上图

就拿烟卷当比例尺吧,刀粒是YT15。用这种刀粒的刀杆是否需要下偏角?下偏角是否可理解为刀粒的平面顺刀尖方向下倾一个角度?还是顺刀杆轴向倾斜?求教!!

楼主:
还有,买了个数控刀柄12MM的,这个刀杆套不知道怎么做,我看了坛子里还有V型的刀杆座。有刀杆没法用真瘾的慌,上面的刀粒是韩国的,不知道好用不,光洁度怎么样!这个内孔刀可以车外圆吗?

网友:
楼主 "机卡刀粒"  应为“机夹刀片”

网友:
这个内孔刀可以车外圆吗?

反车时就可以

楼主:
无人喝彩

网友:
哈哈,咱俩水平差不多、我也是网上买的旧数控刀片,就图它不用焊接、螺丝压紧就能用。到手之后做了几把刀,刚开始不好用,后来调整了下刀片高度,前倾角度,就好了。像你第一图里的这个刀片我也有,这个就不要搞刀杆平面角度了,平整固定在刀杆上,刀尖对齐工件中心。然后砂轮上把刀尖下方有可能干涉工件的地方磨掉一点就好了。简单说就是刀尖对准工件中心,其他碍事的地方磨掉,也别磨的太多了,不然刀尖强度不够了。
那把内孔刀不要用来车外圆,不小心崩了再配刀片很贵。固定也不复杂,找块20多厚的铁板,一边铣成12MM厚就可以夹在刀架上了,另一边钻直径12的刀杆孔,开弹性缝或钻孔上顶丝夹紧刀杆就可以了。也不知道说的对不,楼主参考着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的

网友:
这是之前看到人家做的刀杆架

楼主:
楼上的,有空我请你喝酒。可以给个尺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