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个四轴小机架, 求电机和桨配套

楼主(2011-04-17):
新做的四轴机架, 用40cm的铝方管, 准备把对角电机轴距离控制在34cm, 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电机和桨 配置, 求指教

楼主:
有两种方案,
KV1400+8038桨
KV2200+5030 桨

那个会比较稳一点?

网友:
转速高会稳些,但是费电。

网友:
这个估计都能上十寸桨了吧……

楼主:
十寸桨上不了, 不想上大桨了
相邻电机轴距24cm, 上8寸的大了点, 上5寸的, 又小了,
上7寸或者6寸的, 反桨又难找

实在不行只能再短点上5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