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链锯手拉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1-04-17):
买可台汽油链锯,是手拉发动的,要拉很多次才能拉着。问题到底出在哪?
另,能否改成电启动?

网友A:
应该是化油器没有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的时候,商家是往化油器里加了少许配好机油的汽油。拉两下就着了。我回来后也加了,但是就是拉不着。

网友B:
先拉阻风门,再啦就行咯我得也是一样,因为没吸到汽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阻风门我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