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立铣,可以改数控吗?

楼主(2011-04-17):
如题:报价1500人民币

电机另外配套;
型号大天梯长轴简易铣床小天梯长轴简易铣床立式简易铣床(右图)
工作台尺寸(MM)410X130330X130410X130
主轴突出长度(MM)165120
安装铣刀处尺寸(MM)∮22X15; ∮32X20∮22X15
主轴升降距离(MM)175145240
工作台行程(MM)240X150170X90240X150
主轴到工作台最低距离(MM)85850
不含税价格130012001500

中间那台!!立式的。

================================================================
还看好一款轻型的XJ51小立铣床

才80KG,不过强度和20V相当吧!价格相当实惠。
技术参数
机型
参数名称
XJ06-20卧式仪表铣床
XJ51立式仪表铣床
工作台:长×宽(mm)
210×130
500×200
横向行程(mm)
纵向行程(mm)
工作台至铣头中心高(mm)
0-166可调节
0-100可调节
直柄铣刀最大夹持直径(mm)
4#莫氏
分度夹具最大夹持直径(mm)
/
工作等分数
2、3、4、6、12
/
主轴最高转速(r/min)
电机功率(kw)
0.37-0.55(选配)
0.75
外型尺寸:长×宽×高
620×340×530
850×600×600

网友A:
开始我也想用这个改.后来看到朋友改的就放弃啦.肯铁动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我也想用这个改.后来看到朋友改的就放弃啦.肯铁动静大

后来你买了什么?

网友B:
w

我有一台51的不止80公斤,是137公斤啊。我加的是1.1kw的6极电机,太重,Z轴摇不动,垃圾。就看中了它的铸件,省的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51的不止80公斤,是137公斤啊。我加的是1.1kw的6极电机,太重,Z轴摇不动,垃圾。就看中了它的铸件,省的自己做了。

花2千多就买一个铸铁机架??还不如自己找钢板焊接一个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铣东西还是可以洗的,我上25的立铣和80mm面铣都干过,下刀25的一次10mm,80的一次2mm,震动还能忍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51的不止80公斤,是137公斤啊。我加的是1.1kw的6极电机,太重,Z轴摇不动,垃圾。就看中了它的铸件,省的自己做了。

X/Y轴留着,Z轴用单独线轨+变频电机,这样机头就轻很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配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51的不止80公斤,是137公斤啊。我加的是1.1kw的6极电机,太重,Z轴摇不动,垃圾。就看中了它的铸件,省的自己做了。

你的XY行程是不是235*84的那款??

楼主:
还有你的Z轴用多大的步进电机?

网友:
改数控哪里有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