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遥控器! 请问如何选择!!!

楼主(2011-04-17):
新手,逛了好几天,目前纠结在 天7 天6 和 华科尔2801 之间!!!!
主要是买来飞
模拟器
,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大家入手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啊! 如果谁又二手或闲置的准备出手,也可以联系我!
《《《本人新手,准备买来练习模拟器的,大家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网友A:
我用的2801pro,还不错。就是费电。
沙发

网友A:
模拟器的话,不用控。买个模拟器带摇杆的就行。便宜。

网友B:
飞模拟就模拟控便宜还不用装电池

楼主:
模拟控 那不能练手感啊!!!!
有效果吗?

网友C:
买模拟控就好了 没必要买真的那么好的控玩模拟器 模拟器主要是练习条件反射的 手感在模拟器上练不出来 因为你的飞机不可能跟模拟器上一摸一样

楼主:
哥! 模拟控给推荐个牌子嘛!!

网友D:
\(^o^)/~
2801的飘过,费电。最好用充电的
模拟器很便宜80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E:
嘿嘿,买个飞行摇杆吧……

网友F:
sm600,大家都用它

网友G:
原帖由
negrocanfly
于 2011-4-18 14:12 发表
sm600,大家都用它
+1

楼主:
感谢各位了。! 最终决定t8fg。。。
跟最初计划差异有点大。。

网友H:
冲动是魔鬼啊~~~~~~~~~~~

网友I:
只是练模拟器…有必要买个那么好的控吗?

网友J:
我也在考虑中 我已经买了SM600了 准备玩玩450 加上电固定翼。。。天7我喜欢 中文的= =

网友K:
9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