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 和机床齿轮部分 分别用什么油润滑最好啊

楼主(2011-04-17):
谢谢前辈们 放下贵手打几个字 告诉小弟一声

顺便想知道高压气动原件里面的o圈用什么油润滑

网友:
车床导轨,,,,,,大小拖板,,,交换齿轮,,,,,,,,(210小车床),,,,,,,,好像用20号机械油,,,,,,,,,,,,,,,,,,,,,,,,,,,,,,,,,,有齿轮箱的,,飞溅润滑的齿轮用多少号的不清楚,,,,,,,,我就用26号美孚液压油

网友:
我是菜鸟~齿轮箱我用80w/90重负荷车用齿轮油,那种铜嘴带小钢珠的我加机油,挂轮和走刀箱侧面及丝杆上涂了些黄油…也是没找到答 案乱上。

网友:
20号机油就行!

网友:
三楼正解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看来这东西也没什么硬性的死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