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和T9257经常锁不住尾

楼主(2011-04-17):
最近换了飞越的T9257锁尾
舵机
经常不锁尾 要反复通断电几次才能锁住 总是往一边跑 原来401加922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把T去掉就稳了

网友:
楼主,我给你几点建议
1 先确定保证你的401和9257是正品
2 在继续潜水

网友B:
401里面有没有螺母

网友C:
如果922能锁,那401应该没有螺母!

网友D:
偶是来顶螺母的。

楼主:
你们不用担心是不是正品 GY401都买好几年了 再说是飞越T9257 何来仿品 它本来就是山寨的 又不是futaba 9257
现在问题已解决 原来用922的感度是67 我用T9257把感度降低到62 所有经常锁不住 现在调回 已经正常了
谢谢!